三星R429有事触发,有时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5-22):
一个三星R429的机器有时候触发开机正常,有时候触发开机点不亮。有时候又不触发。。这个机器是开机出3V 5V的。请教是不是EC有程序的这个机器。

网友:
没R429的图,找EC图纸看看 供电 复位 LID 开关到EC等 触发和不触发有无不同。

网友:
同意楼上,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触发电路有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的图纸呢???

网友:
1,洗刷刷
2,看看EC和桥
3,如果是摔过的板子,果断放弃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好修。因为它可以做对比,何况三星没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