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主板不认U盘

楼主(2015-05-22):
这个主板是 USB键盘鼠标都可以认 可以用 ,U盘插上去就不行了 换了 好几个不都行  插到其他机器上U盘是好的没问题
这个问下 维修思路是啥
图纸没 发一份

网友:
你在掉上U盘后测量一下USB接口的供电是否有被拉低,如果拉低表示接口供电转换管理坏。

网友A:
插与不插 电压都没变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与不插 电压都没变

系统做过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有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没碰到过,看PE能否用

网友:
有的机器挑U盘呢,换个U盘试试

网友:
USB 供电不足,

网友:
48M 时钟坏。

网友:
南桥坏了,装不上USB驱动

网友:
全部U盘都没识别出来?还是你 这个而已?

网友:
BIOS出厂一下,,看一下BIOS下认到吗, 认不到,南桥挂了

网友:
查下供电对不啊

网友:
看完,真是什么答案都有啊

网友:
检查BIOS设置是否关闭了USB选项。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里就有,下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