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独显 盲刷BIOS一直隔几秒两短声

楼主(2015-05-22):
接到一台CQ40 intel独显的机器,开机无显。灯闪三下,想先刷BIOS试下。直接在HP网站下对应的BIOS用盲刷方法操作,操作时候这台机器一直是隔两三秒叫两声。请问下试过盲刷的大侠。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行就拆下来 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原始故障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  不是简单很多

网友:
下个 拷贝版的试试

网友:
这个是肯定没有编程器的了    刷成砖头也只有拆芯片刷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试了用编程器刷了一下,电流到1。2A不显。显卡加焊了一下。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