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掉电

楼主(2015-05-22):
海尔T628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已经排除散热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补充内容 (2015-5-27 16:58):
没搞定,退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海尔简爱的也是没有解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海尔简爱的也是没有解决好

海尔的貌似问题比较多,一旦出问题就不好弄

网友B:
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运行点大东西看看是不是断的快点

网友:
这个机子都没修过啊,查查吧,好了分享下

网友C:
排除散热 能代换的都代换看看,刷BIOS,目测板子有能引起怀疑的地方。然后就是干桥 显卡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散热 能代换的都代换看看,刷BIOS,目测板子有能引起怀疑的地方。然后就是干桥 显卡之类的了。。。

这些做过了……主要是用的过程中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桥虚焊了。

桥有好几个呀。不可能全做一次呀
你有遇到过这类的机器不?海尔,神舟,好多国产的都是这样的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海尔简爱的也是没有解决好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嘛,给个方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嘛,给个方向吧

实在是查不出哪里的问题呵呵

网友A:
我bios也刷了,温控也能了,南桥也换了,滤波电容也加了就是不行

网友E:
这种故障只能长时间观察了~!你先裸板测试。

网友F:
我记得这个要机子 好像有通病吧

网友G:
我记得这机器CPU反面好像有几个电解电容的空位  加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这机器CPU反面好像有几个电解电容的空位  加上试试

这主意好使,可以试试!

网友:
把CPU供电管换掉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H:
把CPU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I:
掉电的机不是太好修呀

网友J: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CPU电容换了试试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CPU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这机器CPU反面好像有几个电解电容的空位  加上试试

都弄过了……不是电容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个要机子 好像有通病吧

通病??是我这个现象嘛?我怎么没听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bios也刷了,温控也能了,南桥也换了,滤波电容也加了就是不行

南桥我还没换,今天想把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掉电的机不是太好修呀

是呀……最头痛了……。全都试了过了……就差做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启动吗?

不行,掉了就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只能长时间观察了~!你先裸板测试。

裸板好久都不会……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显卡要换,加焊好像就是温度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行,掉了就关了。

看来缺少供电或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裸板好久都不会……

裸板测试不掉,重点查下外接啊,如键、鼠、硬盘、无线网卡、各按键开关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裸板测试不掉,重点查下外接啊,如键、鼠、硬盘、无线网卡、各按键开关等。

没搞定,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缺少供电或有短路的地方啊!

没搞定,退给客户了
谢谢

网友:
一般掉电的问题排除了散热的话就先刷个bios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要用示波器看看是哪个电压先掉导致系统供电的#SHUTDOWN了,一般的思路就是显卡,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