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电流到0.6最新通病详细分析

楼主(2015-05-22):
好久没发帖子了,做这行已经四年了,去年到实地深造两个月回来后一直在东莞厚街做维修,从实地学到了最新的技术,也熟练掌握了示波器,对我来说提升非常大,现在老板生意一般,但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本要修
今天为大家带来宏基4736的一个新通病,客户拿来机器时电流到0.8A不显示,拆机后裸板电流0.6左右,当时我正在忙,老板以为显卡问题就去BGA加焊显卡去了,加焊后故障一样
现在换我接手了,当时测量全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LTRST#和CPURST#电压均正常,基本硬启动正常了。相信大家都知道此机器是有ENC大电容了,都知道是通病,可能很多人直接去换电容了,因为有示波器,所以先测量CPU供电波形

此CPU供电波形正常,很干净,无杂波,电压也正常,NEC大电容坏都是滤波不良,所以用示波器抓会出现电压偏高和杂波,所以排除NEC大电容
关于电容滤波不良的波形可以点击我上一个帖子示波器秒杀东芝L510掉电问题
回到主题,既然排除NEC大电容,那就按照正常流程去查,CPU复位已经正常,所以现在查软启动,因为此板有点位图,所以很方便的测量了一下ADS的波形

波形看出CPU已经发出ADS寻址指令,在抓BIOS芯片的1,2,5,6脚波形正常,跟着流程测量内存SM总线波形,发现无波形,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核心供电,负载供电,SDP供电都正常,此时陷入思考,根据流程BIOS程序给南桥后会把程序上传内存,内存解压进行自检,现在BIOS波形正常,而内存SM总线无波形,那罪魁祸首难道是南桥,此时花了几分钟测量了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的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难道要换南桥?
此时冷静下来好好想了一想,我记得在实地时月饼老师说过这么一段话,PCI-E总线比SM总线更有优先权,也就是BIOS程序给南桥后要先检查PCI-E总线后才会从SM总线走
立刻动手查看架构图,PCI-E总线连接了网卡,PCI-EX16连接的是显卡,先去查显卡的PCI-E总线,打总线上电容对地阻值,每根线阻值一样大,差不多,测量PCI-E总线供电时发现问题

图纸上供电是1.1VS,但是实际测量发现0V,根据此电查询来源,此供电来源为

坐标为PU13的一个APL5913的芯片,测量芯片的供电,控制都正常,3,4脚不输出电压,准备找一个芯片替换,结果发现没有存货了,为了验证是否是此供电引起故障,我把总线VTT1.05V从电感飞线至此

很多人都觉得这么做是误导人,我观察过发现1.1VS只给了显卡的几个脚,而且芯片线性输出的,所以电流不大,总线供电有能力带的起,而且只是作为测试,飞线后果然电流升起来了
,接上屏显示了,心情有点激动,虽然做了多年维修,但是每修好一台本本还是有成就感

此时在抓内存SM总线波形,波形正常过内存了

这台机器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把板子放在盒子里等待订芯片回来,结果客户催着要机器,老板把机器装上去给客户了,后来我知道后心里挺忐忑的,果然过了大概四五天后此机器返修了,客户说本本看电影几个小时候就死机了,拆机后把飞线去掉,换上芯片了,此时才安心
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是通病呢,因为维修完后我搜索过论坛,发现也有类似问题

最后想跟还在上课的师弟们说,上课时认真听讲哟,很多时候老师说的一句话会让你在维修时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修机能力不错啊

网友:
缺电压,楼主查的很仔细

网友:
楼主查的很仔细  很值得学习

网友:
问下是不是3代内存的?
我记得我师傅教过我,换4个电容外,3代内存的有的要换那个管子。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思维很缜密。佩服

网友:
实地我也要去深造一下,不然很多问题搞不定呀

网友:
电流0.6,还是缺电压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就是牛逼~维修思路杠杠滴~

网友:
是缺显卡供电吧!

网友B:
其实 PU13 这个问题早就是被认为通病了

不过此贴给精华

理由:以软启动做为分析入手 且辅助示波器 条理清楚

网友:
以后看看这里    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时序分析很重要

网友:
楼主修机修的很好 理论和时序扎实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很仔细。理论也扎实,佩服

网友:
果然是从基地出来的,技术牛呀!果断加分!

网友:
PU13不亮导致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或进OS后一会黑屏无显示,还有这个加电0.6A的故障,很早就是通病了。已经秒杀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理论强了就能变通  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不得不佩服 ,楼主的维修思路比我牛很多,饼哥的又一大得意弟子啊 。

网友:
显卡缺少一组供电是吗

网友:
厉害,果然是高手。

网友:
学习了,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网友:
这帖子经典!直观地判断都会去搞桥。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这个机早就知道是通病了 不过楼主理论扎实

网友:
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牛了,虽然说是通病,但是是楼主按自己的思路修出来的。支持下

网友:
  好像有修到过。。

网友:
软启动的故障本来难修,但是现在供电都没有肯定是先硬启动完成了在软启动啊。

网友:
我倒还没遇上过,这种机器很多都是搞NEC大电容搞好的。

网友:
尼玛,这通病哥哥曾经好久没遇到了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网友:
人人都说基地理论好,看来是真的,,

网友:
还要看示波器的、

网友:
通病能仔细分析出来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就是牛逼~维修思路杠杠滴~
看来你这段时间经常来坛子逛啊,是不是差分了啊

网友:
很仔细,给我的话老早换板了。

网友:
也就是缺电压啊

网友:
特别是修好后的成就感不是赚的钱的多少来衡量的,兄弟顶一下。

网友:
学习了,厉害呀。下次修到要注意了

网友:
高手 有理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行越来越难做

网友C:
楼主这个软启动分析的非常好,理论很扎实,虽然这早是通病,但分析思维值的学习!
pengzijin
你的头像很像饼哥呀
详情

网友:
楼主知识真丰富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太多了特别是HP的DV4 和CQ系列只要有这个芯片加电不显测它有电压偏低一点都要换掉,坏的几率堪比NEC大电容

网友:
不错,应该是显卡供电问题,但CPU也开始跑码了。还有供电没出来 也进行软启动了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软启动好像笔硬启动难搞

网友:
厉害厉害   都是大神

网友:
好帖子,收益匪浅,难怪我手里那块板子加焊显卡就有SM波形。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最怕的就是复位都出来了不跑码的机子。。。学习了。。。期待楼主再次发帖

网友:
有理论修机好像就是不一样,没有时间,有时间我都去基地呆几个月了。现在有时候供电的机子都修不好 ,很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软启动分析的非常好,理论很扎实,虽然这早是通病,但分析思维值的学习!

你的头像很像饼哥呀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又一个通病,记下来,也许以后能修到这通病机子

网友:
楼主用的是RIGOL  DS1102E的示波器码?求教一下我的示波器怎么就捕捉不到ADS#信号呢。如何设置示波器呢,时基设为20ns,单位电压为500mv,下降沿触发,单次触发,就这些吧?怎么我就捕捉不到呢,楼主提示一下下,早就耳闻实地出来的都是藏龙卧虎。

网友:
“PCI-E总线比SM总线更有优先权,也就是BIOS程序给南桥后要先检查PCI-E总线后才会从SM总线走”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以前就是笼统的知道,看到楼主的解释后恍然大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PU13 这个问题早就是被认为通病了

天意总结的精辟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技术牛呀!学习了。

网友:
我也去实地深造一下下

网友:
如果楼主早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也不用动脑筋查一遍了,直接换pu13 肯定ok

网友:
通病以后碰到就好办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了楼主写的帖子。感觉技术好好

网友:
楼主理论还不错,基地你去对了

网友:
大神神器用得很不错

网友:
技术好就是硬道理。厉害     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好扎实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PU13 这个问题早就是被认为通病了

有很多通病只知道咋修好  不知道为什么是他的问题  此贴分析到位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

网友:
修得很好,都是按照原理去修去写,很好的经验。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同样的故障

网友:
这种转换电压如果直连呢

网友:
细节很重要 少一组供电

网友:
正在学习维修中……

网友:
学习啦,经验丰富

网友:
不上电多测小电压,很多是小电压没出来呀。不过技术是真不错

网友:
示波器高手啊

网友:
这种板子修了好多都是NEC大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是NEC大电容漏电换上6个330的电容就行

网友:
果然是从基地出来的,技术牛呀

网友:
恩  确实 一句话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看来楼主是个好学生呢  我准备过几个月也买台示波器回来用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