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00B-B9 D1无待机电流,有触发动作,求助、、、

楼主(2015-05-22):
如题,神州A500B-B9 D1,版号E561,VER:20,插上电源,0.000A,测各电感阻值正常,待机电压3  V  5V都正常了,开关键有3V,按下有跳变,无明显短路,刷过BIOS,还是一样,维修陷入困局,关键是此机无电路图,只有BIOS可下载,怎么会没有待机电流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大师们、、、

网友:
没有图确实难修啊

网友A:
神州机器这现象可以重点查充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州机器这现象可以重点查充电芯片。

查充电芯片也要电路图才好下手啊!!

网友:
年成佛IE无回复我二哥刚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充电芯片也要电路图才好下手啊!!

对于没图纸的上TB,再没找芯片PD,再没测芯片供电一般有稍为大一点的电容电感,芯片周围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还没修好,求高手,看电路头都晕了,这机器没电路图下手难啊

网友:
没有图纸 就找个EC一样类似的参考修

先查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EC供电待机电压只有1.5V,不正常,代换EC还是一样!!!

网友C:
跳变多少呢!0000就有3V5V了,公共点那边条件满足吗?或许你的3V5V电路有问题

网友D:
都有3V5V了,怎么会没待机电流,电流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3V5V了,怎么会没待机电流,电流表是不是有问题。

电流表没问题,有35V没待机电流很正常的,保护了!!!关键没电路图,查到EC供电只有1.5,极不正常,找不出哪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变多少呢!0000就有3V5V了,公共点那边条件满足吗?或许你的3V5V电路有问题

电流没跳变,公共点正常的,唯一查到的就是EC供电只有一点几,查不到出处,没电路图

网友:
这个机器 最近碰到两台   就是主板  CPU 内存 一起烧了

网友:
应该是3v线性电压!

网友:
坐着学习下,希望你能早点找到答案公布一下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吗,你刷BIOS之前有没有量BIOS的几个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