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5-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板是华擎的台式机。主板版号是880GM-LE FX。用诊断卡测试有复位不跑码,先换个CPU问题没解决,又刷了个bios,问题还是存在,最后想可能是CPU发出寻址命令后,北桥没有将寻址信号发出去。于是我把北桥放在BGA上烤了。在试开机跑码正常。

网友:
楼主没有重植北桥吗?

网友:
主板还是桥问题居多啊

网友:
AMD双桥的,北桥空焊多!!

网友:
我也有两块华擎FM2的,不跑码,,,烤烤试试了

网友:
AMD的通病就是桥爱空焊

网友:
空焊这个故障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一了。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搞一下桥试试

网友:
是的,NV的桥空焊的多,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也弄过桥,不过被我弄坏了

网友:
amd的都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图片都没有,asrock的修好容易返修

网友:
最起码也要打值是吧………………你也太草率了吧,干完北桥,干南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