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IN/SI关机后自动上电

楼主(2015-05-22):
可以跑马亮机,就是关机后又自动上电了,IO是小的IT8756E 换过绿线和开机针相连的822排阻,还有排阻后面的小822电阻、BIOS也刷了,都无果.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大神么?

网友A:
开机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电压正常吗?

正常的,3.3V

网友:
换io试一试

网友:
我也想换来着,但我这的料板没有这个型号的IO

网友:
亮机后各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电关闭到哪一步了?有没有测量?

网友:
复位针测一下看电压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了吗

网友:
把网卡拆掉后试,再查网络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io的触发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