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

楼主(2015-05-22):
显示器里发出电流声、呲呲的
显示器

网友:
这种要么就是高压 或者电容

网友:
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
.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有的是开关电源里的变压传出来的

网友:
没有打开机器观察么?估计是打火声也未定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上有打火现象。打开目测下在上电试机看是那里发出的就好修了。

网友:
电流或高压板发出的。

网友:
楼主请说明白点,看不懂

网友:
是不是灯管漏电啊

网友:
我听到过,应该是变压器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网友:
应该电源高压一体板漏电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