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第一帖,巧修DELL 1420穿孔板

楼主(2015-05-22):
买一送一,附送一 Intel Bay Trial平台不上电维修经过。
                                                                               NO1. 机型: DELL 1420     故障:主板大短路,板穿孔
首先看看整体外观如图,大家换631应该换的很熟悉了。

明显烧毁部分如图:

一、检查主板各个主供电电感对地值,公共点对地值。很高兴,只是公共点对地值偏低0006了。用螺丝刀转转转,转个洞出来,公共点不短路了,对地值450左右。

二、检查穿孔部分的几个管子,驱动引脚有没有断线的(很重要)。测了一遍没有发现明显断线,通电测试,自动上电了。①指示灯亮,上到0.08A左右停顿2秒左右掉电。②上电瞬间万用表检查内存供电1.8V 1.5V 1.05V均未出。转去检查3.3VALW 5VALW转换成3.3VSUS 5VSUS 3.3VRUN 5VRUN的转换管子。如图:(临时起意发帖,未拍实物,看电路图

3.3VSUS 3.3VRUN  通电瞬间都是1.2V左右,5VSUS 5VRUN通电瞬间是3.0V左右,明显不正常。
三、①检查15VALW,发现只有4.5V左右。②拆掉读卡器插槽,检查15VALW产生电路,PD19 PD20.

经过检查发现,PD19 1脚5.1V 3脚4.8V左右,2脚4.6V左右,即10VALW没有正常产生。
四、追查PD19 3脚升压电路。
15VALW产生原理:电阻PR207(孔边上)未装,PD19 3脚有EC发出PWM信号经过过一个非门送到升压电容PC119 PC206对5VALW进行两次升压变为15VALW。

①万用表检测PU11  1脚 2脚 4脚,发现1脚 2脚5V  4脚0V. ②往前检测PQ56 第1脚 电压为0V。③明显要么EC坏 要么断线。
五、判断是断线还是EC烧坏。①万用表打PR215  2脚对地值,发现为无穷大,悬空了。②再打一下 EC 117脚对地值,500多,判断为断线。

六、找这个PR614 找了十分钟,找不到(本可飞线,但是早有更简单的打算)。算了不找了,拆掉PU11 PR215 PQ56。将PR215焊接到PR207的位置上去。通电测试Everything is be OK!

15V不正常的, 有多种方法修复。①拆掉PD19 PD20 拉19V过去,装一个限流电阻通常为1M  ②仁宝的机子多是利用5VALW的下管驱动信号来作为升压电路的升压能量,拉这边的下管驱动过来,没有副作用。

强调一点:灵活
                                                    NO2.   山寨本         故障:不触发 二修              架构:Intel Bay Trial 无桥架构
先看看裸照高清无码,这是以后机子的趋势,桥集成在CPU内部 称为SOC。该机子CPU型号为SR1LP J1750

  一、机子原来不触发,后来同行换过EC 还是一样,送到我这里,顺便让他把机子原装的EC给我仔细检查,发现原来的EC 为KB3930QF-A1  ,换上去的EC 为KB930QF-A1。

二、通电测试,待机0.031A左右,按开机无任何反应。①先换回原来的EC ②通电测试,待机0.022A按开机0.03A左右指示灯亮,过几秒指示灯红灯闪烁。③电流有变化,指示灯亮说明EC有工作,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三、供电 时钟 复位由于没有图纸,没有点位,①通电不按开关的情况下在CPU边上能测到两个线性稳压器有将3.3V转换成1.8V 1.0V供电,跳过。②检查CPU边上的32.768K晶振是否起振,万用表测一只脚0.39V 另一只脚0.41V左右无法判定。③示波器上场,无波。
四、台式机上面拆个晶振下来,连两个电容一起换掉,正常上电了。装上内存接屏幕,完美亮机。

运行中,风扇转。
BIOS有:
EC ROM 芯片25Q41BT CPU ROM 25Q64
花了两个小时,看过的朋友加分啦

V84 MB REV B ECROM.zip

V84 MB REV B CPUROM.zip

网友:
好久没见楼主发帖了,你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
好久都没见豆哥 发帖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灵活,R614电阻在这里一般起到ECPWM信号桥接和上拉作用,这里能不能切断EC与PQ56 本身G级相连线路然后去除PU11 门电路芯片解决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真的学习到了,以前都不会修这种故障的,直接换班了

网友:
像第二台那样,以后都不用查桥条件了额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楼主早就是高手了!看完他的贴子就如同上了一堂课。

网友:
第一帖之后会陆续发帖了 ?

年前的帖子很精彩的

第二个那个板子要不是用了示波器 估计要查一段时间了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
  这是大片啊  难得看见厉害。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LZ的帖子既涨姿势,又涨技术

网友:
这都修得好 厉害啊

网友:
由东这段时间多发贴啊,我们都等着呢

网友:
晶振故障的我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幸运地,一点一点加大空,直到不短,开机正常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怎么会这么好,真不敢想像,我学了这么久还不懂,你怎么就比我强,我好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