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I维修案例!

楼主(2015-05-22):
范例简单,高手飘过!
昨日来了一位性感的美女,拿着一台X220I,说帅哥帮我好好看看吧!她说这个在美国看了一下不行,才拿回国内。

  插电待机0.003不触发,第一反应就是拔掉小电池,发现没有自动加电。拆机测量发现BD41760没有主供电,往上查R889与R890的一头为19V 一头为0V

断电打阻靠41760的这面为0,看来TB烧短了,连着把电阻也烧坏了。接下来就是换件,找了半天此芯片没备货了,只有TB62514FG。之前有过一台THINK的机子我代换成功,具体型号忘记了。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上去,换上889与890电阻,61脚VCC3.3SW输出正常。

待机0.025感觉还是有点高

加电外接显示器完美亮机,报0190和时间错误立马掉电又换了一个故障现象一样。

打电话问卖芯片的,他说是不通用,定今天了几片BD41760回来。
换上之后故障现象一样,还是报0190掉电。看充电电路可能也有问题。

打开图纸测BQ24741的工作条件,当查到第13脚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正常应该是个低电平,而此时却量到3.37

果断更换充电芯片,开机测试13脚0.01

之后亮机,只报时间错误,不在掉电。

按F1进BIOS。

装起来测试一切正常。

 会员1417269300鑫豆2024-7-4 02:28
 会员2116952元2022-10-11 10:07

网友A:
后来得日吗?
话说这个跟X201I一样通病了,见怪不怪

网友:
坏的地方不少啊。

网友:
美国看了一下不行?

是价钱太贵了吧 ……

网友:
牛人,国外都修不好的机器被你搞定了

网友B:
美国维修不知道报价多少?如果不是嫌美国报价高,而是真的修不了,楼主为我们国内的维修人员争光了。还是我们水平好。

网友:
说了的性感美女呢

网友:
美女有点不好意思往下写了。坐在你跟前,那过程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维修不知道报价多少?如果不是嫌美国报价高,而是真的修不了,楼主为我们国内的维修人员争光了。还是我 ...

美国确实修不了,维修还是咋国内水平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来得日吗?
话说这个跟X201I一样通病了,见怪不怪

很多问题会导致0190报错。不单单只是冲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问题会导致0190报错。不单单只是冲电芯片。

反正都跟-EXTPWR有关,或者逻辑相关

网友:
怎么没有美女的情节了,呵呵

网友:
案例还不错,IBM的机子报0190的挺多的。

网友D:
EXTPWR#这个信号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很多充电有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怎么美女给多少

网友:
报错0190你怎么就会想到充电芯片呢   凭经验?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TPWR#这个信号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很多充电有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信号是ibm的检测适配器的一个信号

网友:
你六啊楼主、比小说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TPWR#这个信号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很多充电有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插入适配器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TPWR#这个信号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很多充电有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插入适配器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