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板号NM-A151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没图纸 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2):
    联想E440 板号NM-A151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能开机时一切正常 不开机时电流为0.09  0.22再掉到0.9 BIOS刷过 还是一样 没图纸 没时序 无从下手 求会诊

网友:
和我遇到的故障差不多 我的是放下电就好了 在关机再开就和你的故障一样  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告诉一声好吗 没图纸 没时序很难搞 呵呵

网友:
没图纸 换桥撒

网友:
没找到问题直接换桥啊?为什么呢?动不动就换桥,高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应该不是RTC电路的问题 不开机有上升电流

网友:
0.22的时候测量电压,CPU电压应该没出来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我也是这个现像,现在刷了BIOS开机几十秒屏才亮。但有时还是开不了,要把CMOS放电才可以。我问有些师傅说要换南桥,我还没下手,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问题啊。 你把内存拿掉 就不掉了吧

网友:
还没来得及搞 有空再搞 南桥的问题有可能 最好找到电路图 查查上电状态再决定哪的问题

网友A:
发现PU101待机3 5V芯片发烫厉害 估计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PU101待机3 5V芯片发烫厉害 估计就是它的问题

楼主搞好了没 ??

网友:
没呢 定了个桥刚到

网友:
"发现PU101待机3 5V芯片发烫厉害"不是这个问题吗,你还定了一个桥

网友:
有E430图纸,纬创的,但不知LZ这是什么厂生产的主板。NM-A151??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没错 就是E440 NW-A151 仁宝产 你说的是E430 不一回事

网友:
楼主估计是查PU101短路查到了负载过高 阻值偏低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最好先换CPU试试,不要着急动桥

网友:
不开时量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是的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开机 电流 偏小 3V 5V 供电有 其它供电都没有 我插 无从下手 楼主换了桥好了没啊 我QQ814348721 好了联系我

网友:
不正常时,按开机健电流0.09上到0.22看下哪里电压没出来,修供电呀。

网友(2015-07-10):
我现在这个也是奇葩 用疯抢热一下南桥周围就可以开一下机 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
这机好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哦 这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样故障的本,

网友:
加焊南桥,和EC 查芯片附近的电容和场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