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灰屏怎么搞?大神看过来

楼主(2015-05-22):
ACER V5-471  灰屏    版号11309 -1
板载CPU  3代 J8E南桥  独立显卡
南桥换了。还是灰屏。之前进水,洗干净好了,现在灰屏,无语!! 大家帮忙看下要测量哪些信号电压   -。-   顺便求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  定义     -。- 在线等

网友:
有建设性的贴我给您加分

网友A:
进水修好后目前是进水后遗症还是别的故障

你传的那个图片是屏线的主板接口  你可以测下LVDS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修好后目前是进水后遗症还是别的故障

接屏测主板接口那里   4组 lvds 605对地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修好后目前是进水后遗症还是别的故障

主板进水腐蚀不严重,洗干净就看不出进过水

网友:
xuexi学习!!!!!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测下信号,这个应该是桥控制的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也许跟进水无关,换换屏线,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等待结果,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信号,这个应该是桥控制的

南桥换了一样  涛声依旧

网友:
外接 没试,是高清头 没东西试   屏换过了

网友:
     手上有板子的话可以给你测测

网友C:
屏供电是否正常,屏线换。打下主板上屏线接口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是否正常,屏线换。打下主板上屏线接口对地值

哪些嘛?你这样说太笼统了

网友:
这种我 我修过  471G    屏线坏了

网友:
翘了独显供电电感 在开机试试

网友:
有显卡就先烤烤

网友:
lz
写的不够清楚  让人怎么说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19V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