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屏幕花屏求助

楼主(2015-05-22):
ViewSonic 显示器花屏,但是按压上中部会正常。是什么原因,求教。谢谢。

网友:
屏坏了 逻辑板到屏的排线热压不良

网友:
屏坏了啊,这种情况一般上是没有办法修复了。

网友A:
是屏问题。得用专门的机器压屏。

网友:
显示器花屏?是不是软排刮 了

网友:
这个一般没救了

网友:
换屏吧,朋友

网友B:
拆下来检查一下你按是屏线还是屏上的模块。屏线没插紧也会有这种现象。模块松了也可以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检查一下你按是屏线还是屏上的模块。屏线没插紧也会有这种现象。模块松了也可以修理。

你好,现在是确认轻轻按一下上面的驱动板的某一个位置就会变好。感觉像哪里虚了,接触不好,但就是没找到具体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问题。得用专门的机器压屏。

压屏?怎么压?

网友A:
专业的压屏机,好几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压屏机,好几万呢

这么贵!当我没问!

网友:
还有一种用烙铁加焊的头子。不过好像很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肯定是虚焊啊

网友:
拆机后请把排线清理下,看看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软排线有问题。

网友:
是的,应先排除屏线接头氧化引起的接触不良因素,再确定是否芯片脱焊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  或是屏的模块虚焊

网友:
你的花屏应该是竖线吧,有彩色的竖线,估计是软排线脱落,热压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