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36 白屏维修

楼主(2015-05-22):
新手帖、同行送修一台宏碁5536笔记本 故障为白屏 根据平时习惯 直接换测试屏测试--涛声依旧。于是根据以往经验先查屏上保险供电、量得有19V主供电、另一个为0V,此时情况开朗、缺少LCDVDD

图纸中获悉 请看图 LCDVDD来自于U1这个五角芯片的3脚发出、想让U1芯片正常工作 需要4、5脚的3.3V输入、然后1脚的开启信号、那么测量发现1脚没有开启信号、此时问题已经豁然开朗、此机器为集成显卡、信号来源于北桥、在确认之间无断线和无连带原件问题之后结合风扇口被堵死得情况后得出结论、北桥虚焊、上BGA加焊、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谢谢夸奖、高手不敢当、偶尔靠理论修复一台

网友B:
有没有强制产生过LVDVDD 电压 看下显示是否正常 ?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强制产生过LVDVDD 电压 看下显示是否正常 ?

一样好奇的想问,还有直接不要开启短接五脚芯片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强制产生过LVDVDD 电压 看下显示是否正常 ?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D:
我前天遇到过DELL M5010 集显AMD芯片组的,CPU也是AMD,屏无背光,测LCDVDD这个信号0V,但是直接加上3.3V还是一样无背光,还在努力的寻找是为什么呢……理论啊要升级咯

网友:
思路清晰。牛B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小小白就要成大神了

网友:
刚刚看看lz说的这样的 问题  明白不少  lz小小白蛮厉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好奇的想问,还有直接不要开启短接五脚芯片又是什么情况

也可以  不过 有一点不靠谱

网友:
分析的不错,我过我认为直接飞线送电压应该不行。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保险烧的,这个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昨天遇到 暗屏的  LCD EN 排线断 了

网友:
是这样子的

网友E:
直接飞根线过去。感觉不行。不受控了。。。谁实验过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遇到过DELL M5010 集显AMD芯片组的,CPU也是AMD,屏无背光,测LCDVDD这个信号0V,但是直接加上3.3V还 ...

背光和LCDVDD 无关系 建议查下 背光信号 BRIGHTNESS BLON_OUT 可能不一样得机器 命名也不同 大同小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悉,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看来看到点子

网友:
维修就是一个字 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飞根线过去。感觉不行。不受控了。。。谁实验过的说下

短接是不受控的,以前那样做过,开机二级电压一出来屏就是亮着的,先屏亮在才显LOGO,看上去感觉像白屏一样的……不过时间很短

网友:
思路很正确。赞一个。

网友:
我也遇过   直接飞线

网友:
lz,图纸能上传下不?

网友:
直接5脚飞线给3脚也可以哟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辛苦 正需要 zhi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