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S2口能用,USB口都不能用,请问各位大师

楼主(2015-05-22):
技嘉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USB接口都不能用,PS2口能用,请问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如果你是维修员的话,先测量USB供电,再测量USB时钟,然后对地打数据线阻值。最后测量3.3V的USBOV(或者叫USBOC?),这个是5V分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维修员的话,先测量USB供电,再测量USB时钟,然后对地打数据线阻值。最后测量3.3V的USBOV(或者叫US ...

我是刚学修主板, 对地数据线阻值有900欧左右了     改怎么查?    谢谢提醒

网友:
2楼说得很清楚了,测量USB电压,再打阻,看看联接数据的线路有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学修主板, 对地数据线阻值有900欧左右了     改怎么查?    谢谢提醒

所有的数据线全部都是900欧? 或者只有一根或者几根?

网友:
测量USB电压,再打阻

网友:
先测USB的电压,,在打值

网友:
应该是OC吧

网友:
南桥损坏,775针脚主板吧

网友:
是我啊。你在家维论坛问过同样的问题了。最简单的就是加个pci转usb2.0的卡。27元包邮。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把USB关了的

网友:
先恢复BIOS再查5V供电再找3.3V时钟最后对地打阻值。看你打的阻值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还是先BIOS,,然后在修接口电路,,,,,,

网友:
数据线的阻都是一样的才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PS和USB供电都没有,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先测USB电压5V正常吗?再测USB中间的白、绿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是600.

网友:
进BIOS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