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39 集显南桥发烫

楼主(2015-05-22):
我接到台笔记本当时是不开机电流上不去,然后我给南桥吹了下好了。 然后我发现风扇不转,罢了就飞根线吧就在USB口接了根5V过来了。后来发现南桥过热桥上又没散热设计,我想肯定不对就把南桥上强行加了铜片。客户取走后不到半个月说用半个小时后花屏就不开机了等十几分钟后又能开过半个小时有花屏。当时我怀疑显卡出问题,因为是集成显卡所以就换了CPU,装上后OK 测试两天没问题客户取走,没过两天客户又拿来了故障依旧  哪位大哥告诉我究竟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你说的似乎有两个故障

一个是不开机电流上不去
一个是花屏  极有可能是两个问题

网友:
先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下温度

网友:
把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南桥吧!有的发烫是正常的,现在的新机器感觉温度都很高

网友:
更换GPU供电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修机的本本很少有两个问题

网友:
建议你吧南桥重植或 换了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加焊过来了  现在该考虑换了

网友:
一般南桥表面温度是多高啊

网友:
顿时感到神奇啊哈高速HAGS

网友:
把南桥换了吧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已经更换桥,暂时还没出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