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9CL2 更换LED灯条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屏是LM230WF5 ,LED背光,灯条72灯珠,长305MM,10P接口,灯条已坏,找不到原装的。
现在想找代用,不知LCD改LDE通用的那种灯条(代横流板)能不能用,如果能用如何接。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改用通用2P接口的灯条呢?

在线等!!!!!!!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灯珠看看坏了几颗,将坏的取下来,然后从料灯条上取下来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灯珠看看坏了几颗,将坏的取下来,然后从料灯条上取下来换上去就好了。

拆下来的灯条已经费了,严重变形接口也掉了,我是暴力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灯条已经费了,严重变形接口也掉了,我是暴力拆的!

到了这个程度只有换了,你买套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这个程度只有换了,你买套装吧。

某宝上只有LCD改LED套装,就是横流版+灯条的那种,问店主说LED的显示器用不了。

网友B:
我准备用笔记本LCD改LDE套装改,别的都好说 就是开关不知道接那?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一样就能用。

网友:
换屏吧,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笔记本LCD改LDE套装改,别的都好说 就是开关不知道接那?

就和改通用高压板是一回事啊,电源板连驱动板的接口,按开关后电压会变的那个脚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