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暗屏 维修 不是屏线的事

楼主(2015-05-22):
前两天来了一个IBM X201I 暗屏(有字没有背光),修吧,拆屏一看是LED的,宽口的屏,重新插了一下,还是暗。量了一下主供电 VINT20,没有20v,量F1的2脚正常20v,F1短换一个,以为搞定了,加电有20v了  还是暗屏。再量背光开启信号, U17的97脚通过上拉电阻R302 到屏线接口CN1的 30脚, 测量没有电压,量R302的1脚有3.3v,测量电阻阻值和标称的一样,看来是U17的97脚一直把他拉低了,撬起U17的97 脚 测量CN1 的30脚有3.3v,上电还是暗屏,必要条件都满足了为啥还是暗呢,难道是屏坏了,继续测量屏,量到了屏的LED灯珠供电时32.3v,明明都有供电了,LED的灯珠坏了?虽然很难遇到,可能还是有的,和师傅说了情况,拆开看看。把屏拆开了一看还真是啊,有4个灯珠掉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时间紧没有照照片,再重新焊回去看看咋样,焊好再外边一点就亮了,我的天啊,赶紧装好再试就好了,把U17换了两个才正常的,我不知道U17是不是有程序的呢 BU77700KVT,过程很是坎坷啊 当时脑袋就要炸了,各路大神赐小弟点分吧

网友:
太坎坷,那么多问题

网友A:
既然你挑开97脚能用了,那换U17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挑开97脚能用了,那换U17干啥呢

屏闪一下,看见不舒服,一般都是能屏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挑开97脚能用了,那换U17干啥呢

屏闪一下  看着不舒服,一般都是屏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闪一下  看着不舒服,一般都是屏蔽的

哦,原来你这个还闪一下,我以前修个X201I,挑开97脚没啥不同,所以就懒得换了
具体在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390-1-1.html

网友:
这尼玛  跑信号我还是不行呀  乱....

网友C:
有的客户挑剔,就要搞好 也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客户挑剔,就要搞好 也挺麻烦的

是啊,顾客是上帝嘛

网友:
换屏线比较靠谱

网友:
晕了  看的头晕

网友D:
灯珠怎么会掉呢是有进液腐蚀吗

网友:
不是暗屏的事 应该主动不算事情对于lz

网友:
小白第一次发言,帖子看完了,学学了

网友:
很好学习了啊

网友:
之前修过这个暗屏的 接口腐蚀 捡钱

网友:
这个很少遇到过

网友:
这种信号问题  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珠怎么会掉呢是有进液腐蚀吗

没有进液,好像是虚,外力造成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