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维修,换7575不行后

楼主(2015-05-22):
一般来说,修显示器,来了都说,高压板坏了,或者说是灯管坏了,今天这一台是初级有问题,

就是说5V,12V电压还没生成之前,考虑的部件比较多,比如:保险,大电容怀孕了,场管击穿,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简单就先量量,最后再到电源管理芯片LD7575,我是费了好半天时间,才找到我存放多年的芯片,换后竟然不行,当场就傻了

大电容存的300V电,还电我一下,气死我了,得了,我还是一个一个电阻的量吧,终于,让我找到了,直接看图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早点发上来,我会修好一块板了

网友:
那是启 动电阻吧

网友:
启动电阻烧了吧

网友:
启动电阻烧了。

网友:
那是一个0K电阻,启动电阻串联在这个电阻的旁边,叫R233,图片上能看到,第二张吧,是个10K的

网友:
楼主被电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
好有成就的说!!!

网友:
咱们修显示器的 貌似没有没被电到过的吧   那个电阻貌似都炸了吧

网友:
烧开关管,芯片后,也会烧两到三个电阻,正常的

网友:
这不长记性的,经常的被电出个死皮的眼子,这玩意 儿特别的能提神醒脑!

网友:
楼主 真的很有耐心

网友:
启动电阻烧了

网友:
维修漏洞!!!!

网友:
电源板的启动电阻容易坏~

网友:
烧黑了还不好找

网友:
哦,电阻之所以黑成那个样,是我用烙铁又补了个好的电阻,图上那个电阻是我修好之后拍的,

至于这是常见问题了,这个我也不好说,我第一次见,总之,是给大家又一个思路罢了。

网友:
学习了。 带用管子。

网友:
lz 你的电阻  是炸那么黑、、还是烙铁烧的?

网友:
电源板一般都好修吧,驱动坏就不好办了

网友:
300V电容自己没放掉电,就说明启动电阻坏了,如果启动电阻好的话,电容自己就放掉电了,不会电人。这应该是个小经验。

网友:
又是启动电阻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