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惠普CQ40的维修

楼主(2015-05-22):
去年底从迅维毕业,今年4月份才找到实习的地方,可怜的我们这些实习生啊,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到哪里都要受老板白眼啊 ,不入维修行业不知道维修的苦啊,,拆装机一个多月下来,也学了不少东西,说正题吧;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店里来了五台惠普的CQ40机器,老板说今天要报价,一看四台上面写的全是上电不显示,只有一台是,开机自检卡死不动。就选拆它了,问下师傅什么情况,他们说拆了刷个BIOS,或把光驱取了看,试了好几次都是卡在LOGO不动,只有拆了,拆了光驱还是一样,继续干了,机器拆的差不多了,随手把COMS电池拔下量了下电压,一看正常就装回去了,无意的插上去,回头看电流表,一下上去了,出现了惠普LOGO,心想肯定卡死,一下闪,出现一大串英文,反正我不太认识,应该是没有认到硬盘,关电,插上硬盘开机直接系统了,想了下。*脏话*不会那么奇怪吧,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正常,速度处理散热,装好打开优酷放起了现在屌爆了的电视剧《特警的力量》,到下班都正常,今天去又试了一天没有问题,下午发给客户了,各位大神勿喷啊只觉得奇怪就写下了,

网友A:
你想说换硬盘好的吗

网友B:
BIOS资料出错了  导致自检不正常   放个电 BIOS恢复出厂了  就正常 了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没有修什么东西出来呀

网友:
被你吓着了

网友:
  确实  现在与BIOS   有关的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卡LOGO,要是我就拆外设了,看来以后还是要先放电,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原来笔记本也要经常放电啊

网友:
放电好的     。

网友:
老师傅们的经验就说拆外设,刷BIOS,让我碰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资料出错了  导致自检不正常   放个电 BIOS恢复出厂了  就正常 了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 ,技术登峰造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换硬盘好的吗

看楼主的意思是放电好了

网友:
初入肯定会有被歧视,但是后面好好表现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 ,技术登峰造极了

小样儿吧   我还是个小菜岛  别这样说我   再这样说我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你

网友:
呵呵,伟哥,你还是菜鸟啊,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