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开机30秒掉电保护

楼主(2015-05-22):
苹果
A1466开机显示30左右掉电保护,再开机要过几分钟才能开。经测量5v只有4点3v左右,我感觉这应该是引起掉电的原因吧。有时不能上电的时候5V只有3点8V左右,但只要加热系统供电芯片这块5V就是4点几V,能亮机但掉电,芯片换了一个是一样故障,5V阻值也正常,后极无短路,难道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有修过这类问题的给点思路。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反馈电阻问题

网友:
牛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苹果的检测比较多,得细查

网友:
电压偏低了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给你一份

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点位图和图纸.zip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裸机掉3次才开机入系统或者屏幕才出现

网友A(2015-06-24):
Thank you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best!

网友:
我的电脑也掉电,5V好像也偏低,希望换过能好

网友:
反馈电阻变大?

网友(2015-07-29):
我也最近刚修到过是反馈电阻引起的电压偏低,量的时候觉得少一点点没关系,后来换了才知道相差一点点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best!

Thank you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best!??????
错了吧,应该是:Thank you for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best!

网友:
我现在这也有一台A1466,也是不定时掉电,偶尔不触发,我来查查

网友:
楼主反馈电压拉低5v还是 电阻阻值变大直接导致5v不够?

网友:
还是查后级吧,有轻微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