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映泰mcp6p-m2+清bios才能开机

楼主(2015-05-22):
客户拿板子给我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测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打给客户问,他说是不上电池可以开机,上电池就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这种要清bios的主板,和RTC电路很大关系实测RTC_RST也就是跳线帽在待机时跳变,从1.0V慢慢下降,测量R174左端,也是跳变。
查+3.3V_VBAT来源,是双二极管转换过来的,实测3.1V正常

那很明显是有断线,直接飞线。从双二极管输出飞了一条线到R174左端

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难度  虽然看这很小的故障 楼主理论知识很好呀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以前不知道怎么修,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的故障理论要学的好。

网友:
这个是你运气好了,我遇到的清零跑码的就没遇到过CMOS电路问题的!!

网友:
看到楼主写的理论觉得不是很难,等自己实际操作时确实难上加难

网友:
恩,确实和RTC电路有着莫大的关系,台式机主板还好,就VCCRTC RTCRST#, 32.768
笔记本要找的地方就多了,VCCRTC RTCRST# SRTCRST# INTVRMEN# DSWVRMEN# 32.768

网友:
这叫接线不叫飞线吧LZ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点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