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50 没有独显电压!

楼主(2015-05-22):
现在一台联想 U450 没有独显电压!,客户拿过来里是CPU电压短路,场管烧了!把供电主IC    ISL6261换了出了CPU电压,但没有出独显电压,TPS51117 EN 脚没有电压,我接一电压过去电压有了但不开机!CPU电压IC ISL6261 没有发出PG ,跟这有多大关系????????????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SUSP#没有在PR802另一端没有电压?

网友:
直接接个电压没有试过。建议,追查SUSP#的来源。不发出PG,CPU供电正常就换个芯片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图纸吗。。。。。。发过来看看

网友:
看月饼的出独显和集显是那个先出来。有些是平台复位才出独显供电的。也可以看你图纸的时序是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应该是CPU正常后,才能出独显电压。问题应该还在CPU那一块,

网友:
BIOS或者CPU 。。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