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DDR3 DDR2 不过内存 !AD卡检测所有正常!苦思中。。。

楼主(2015-05-22):
AMD DDR3 DDR2  不过内存 !AD卡检测所有正常!苦思中。。。
一块BIOSTAR  N68S3+ DDR3 不接内存。 DDDDD响。。检测卡00转为D0。  接了内存。。00 D0 50 就停止 一直不动!
一块ASUS M4N68 DDR2  不接内存 DDDD响  接了内存。跑一了个代码一样。跟上面的不动了!

2块板打内存总线2个波型  有波型读取高低波! 擦BIOS无效。。换CPU无效。。 检测所有电压正常。PWRGD RST CPU MEM 这些全都正常 ! 桥加焊过也是一样。  除了 IO还没有换。。。。2块板是单桥的 7025芯片组。。。!苦思中。。。。

补充内容 (2015-5-23 19:13):
BIOSTAR N68S3+  修改PID 代码  可以正常显示了。。。平估是桥问题。。。上官网下的没有一个成功! 到官网下载再修改就OK 了。。可以修正 跑50 不接内存。就DD 响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5-23 19:16):
BIOS 修改PID  9 楼下载。。。。。有用就加点分吧! 全世界只是这个网站有  :)

网友A:
内存不过,上假内存打阻吧。

网友:
7025的桥喜欢空焊,你压桥试试吧!

网友:
amd 跑50 的一般都是北桥啊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上假内存打阻吧。

打了正常

网友B:
AMD桥虚焊多,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桥虚焊多,加焊桥试试。

已加焊

网友:
修改 PID 可以支持 只跑50 但无显的BIOS。。

网友C:
修改PID,什么意思???直接刷BIOS 不可以吗?

网友:
华硕班不用想  换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PID,什么意思???直接刷BIOS 不可以吗?

官网可以的话。。我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单桥的,先干桥,再换IO

网友:
电源一看就不怎么样,用集成主板还行电源一看就不怎么样,用集成主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