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Win8 64位系统USB鼠标无法使用的图解教程

楼主(2015-05-23):
处理Win8 64位系统USB鼠标无法使用的图解教程 鼠标问题,多数Windows系统用户都遇到过,在win8纯净版64位(http://www.888xitong.com/)系统下也经常会遇到USB鼠标无法使用情况,经检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鼠标图标显示黄色三角形。那么这可以判断与驱动不兼容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设备管理器上更新鼠标驱动来解决Win8系统USB鼠标无法正常使用问题。

1、先下载鼠标驱动,下载完成后然后解压到系统文件夹中,记住你所解压的文件目录位置,然后再点击进行驱动的安装。

2、安装完驱动后,返回win8 ghost系统下载(http://www.888xitong.com/)桌面,右键点击“这台电脑”,然后在弹出单上选择“管理”。接着在打开的管理面板上展开“设备管理器”,选择“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3、在更新驱动时,可以直接双击点击驱动名称,然后在打开的驱动属性窗口上,单击“更新驱动程序”,重启USB鼠标就可以了。

在Windows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鼠标故障,而很多鼠标故障是可以通过更新驱动来处理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啊

网友:
USB鼠标也要自己手动安装驱动,这个和WIN98 有何2样?
WIN8这点小问题都搞得不顺心,瘟吧!!

网友:
64位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ghost删除了系统驱动包导致一些驱动无法识别 特别是打印机驱动。遇到很多

网友:
台式机,鼠标不能动。没有触摸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