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HBU16 09233 惠普G60 Cpu供电偏低简修

楼主(2015-05-23):
                                                                     纬创HBU16 09233 惠普G60  Cpu供电偏低简修

       板号:纬创HBU16 09233
       故障:无复位cpu供电偏低
       维修经过:这是别人已经修过的二修板。各供电对地打值无短路,上电触发后电流跑到0.124A后保持不变,这么小的电流供电应该都没完全正常吧。

       果断地去量各个供电,测得线性3V、5V正常,内存供电1.8V正常,总线供电1.08V正常,CPU供电0.8V,呵呵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了。量了一下控制极电压,发现上管G极为0.8V,下管G极0V,明显不对,PWM工作模式都没有完全工作,否则就是保护了。
首先测量驱动芯片ISL6208工作条件,VCC脚5.08V,BOOT脚4.76V,PWM脚2.5V,FCCM脚5V,UGATE脚0.8V,LGATE脚0V,条件好像基本正常吧,难道驱动芯片坏了?纠结了一会,再仔细对照分析了一下,发现PWM脚电压好像低了应该是主控芯片的问题。

       再测量ISL6260工作条件,供电脚VIN、VDD、3V3正常,BOOT两个脚分别为19V和20.5V正常,VR_ON脚3.39V正常,反馈FB脚0.7V,PWM1为2.81V,PWM2为2.5V,PWM3为5V,COMP为0.26V,DROOP为0.6V,DFB为0V。量到这里感觉问题已经明朗了,以前好像老师曾说过DROOP和DFB这两个脚,这是一个检测电路控制输出的,这两个脚通过电阻相连,电压应该是相等的, DROOP有一个电容接地或与电压检测脚相连的,如果电阻或电容出了问题就会导致PWM关闭或保护。打开电路图对照了一下这两个脚是通过R76相连的,DROOP脚经过C171与VO脚相连。

      主板与电路图对比了一下发现R76不见了,哈哈问题找到了,就是掉了这个电阻才引起DFB脚没电压的。一番周折没找到5.36K的电阻,最后找了个4.7KR的电阻焊上去。

      再次上电,电流跑到了0.442A,复位3.4V也出来了,终于搞定。
      水平有限,望各路大神批评赐教!!!

网友:
这个板  记得在 基地的时候就 修过 好几块

网友A:
这种故障是人为故障吗

网友:
奇怪  为啥会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是人为故障吗

二修机嘛,应该是前家做的故障。

网友:
最烦的就是被上家搞鬼了!与时候查起来麻烦死了

网友:
有可能是人为的,也有可能是别人换芯片时弄掉的!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上家故意摘得件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