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12V有5V也有,就是不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23):
12V有5V也有,就是不显示,怎么解决
不显示

网友:
灯管,屏。线, 不行代替法,电源板,驱动换了排除。

网友:
高压条不良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还是先刷个程序吧。

网友:
替换法 直接驱动再说小的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 灯管 液晶屏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显示器 有电压不启动 有很多种原因

网友:
替换法 直接驱动

网友:
高压,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LCD的还是LED的,是LCD的那就是高压板和灯管坏的多。

网友:
有12V和5V 而不显示的问题点那就多了!
首先要看按开关 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正常,那就再看高压和灯管。
如果不正常,那就考虑驱动板和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先上通用板试。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液晶屏,如果看到液晶屏上有淡淡的图像显示,那么就是背光灯相关电路坏了,包括高压板,灯管。

网友:
开关上面的灯亮没有啊

网友:
楼主 看起来 好像不是专业的, 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
查12V到高压版零件

网友:
高压板跟驱动板呢···查过了没有

网友:
换驱动板把

网友:
驱动板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缺一不可

网友:
电源灯亮吗,亮的话改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