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2P CQ45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楼主(2015-05-23):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外接显示正常的,不花屏 内屏就是不显,一路查到ENVDD开启信没有起来.这信号是由显卡发出来的.可是我换了显卡还是不显示,我还有哪里没有查到呢?

CQ45

网友:
换的显卡是全新的吗,是的话看看桥那边是不是有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一下显卡有没有缺关键的电压什么的~外接和内接走的通道不一样

网友:
这显卡是G86-600-U2 不是容易坏的那种,而且换了是一样的现象.我想显卡的原因应该可以排除了.

网友:
谢谢提供的图纸

网友:
受EC控制的吧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一般这个都是GPIO,要由BIOS配置的脚位,再检查一下显卡的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这台最后是搞定了,屏线是坏的,但换了屏线还是灰屏,再换回原装显卡还是灰屏.最后把正面两个显存重植就好了,不知道显存本来就有问题,还是我做显卡的时候搞的,也可能是显存有问题了,开机灰屏,客户老是摇屏幕把屏线摇坏了 ,总结一下.这台CQ45,屏线会坏,显存也容易虚焊,显卡一般不会坏.最多重植一下就可以,除非短路了,还有就是这主板不插屏线LCDVCC是不会起的,所以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要注意一下

网友(2019-09-16):
独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