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石HD6850白金版显卡,。1117 3脚稳压器

楼主(2015-05-23):
小弟一块蓝宝石HD6850白金版独立显卡,,前些时间拿去清理了下灰尘,接到显示器上就 黑屏,主机有启动,显卡风扇也有启动;后来换了一块别的显卡就能启动,换CPU集显也能启动;现在确认是独立显卡的问题;  显卡背面一个1117 稳压器被击穿;我想换个1117    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求知道的大神指点下,,附图。

网友A:
你连原件都还不熟悉吧  1117 就是型号  和1084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原件都还不熟悉吧  1117 就是型号  和1084差不多

求大神指导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1117的  什么型号的,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原件都还不熟悉吧  1117 就是型号  和1084差不多

我需要买什么能代替,,,我新手,,,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原件都还不熟悉吧  1117 就是型号  和1084差不多

不是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吗。。。有很多种,不知道这块显卡上的具体上哪个电压的

网友A:
能看懂就看吧  不能看懂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懂就看吧  不能看懂就算了

首先感谢大神在百忙中回复我,,,主要我是学徒,,,我师父去帮别人上门装网络了,,,您能具体给我个型号吗,,,我好去买

网友:
这个是带ADJ的1117

网友:
ADJ是可调节的吧    求大神  给我个具体参数,,,我好去买个换

网友:
显卡、主板上拆;上面有;最好量一下后面短路不;还有前级供电正常不型号的话:ASM1117 ADJ1418E

网友:
找张显卡的图纸来瞧瞧就知道了撒!!

网友B:
去拿一张报废的主板拆就有了阿,没有1117,就多看个几张主板吧!
不然你就等师父回来再问师父,我想师父不致于汇到不开心,因为你就真的不知道,而且你也有找到原因,只是不敢确定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先忙别的事情,整理环境什么都好,等师父回来再跟他说你发现的和你所疑问的,师父一来看到你找到原因只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二来师父回来看到环境整理好了心情也好。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拿一张报废的主板拆就有了阿,没有1117,就多看个几张主板吧!
不然你就等师父回来再问师父,我想师 ...

谢谢,呵呵

网友:
我这有 蓝宝石 HD6770的  上面也有 1117M3 1113L C298261 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