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根网线 能接两个网络摄像头吗?

楼主(2015-05-23):
一根网线 能接两个网络摄像头吗?

网友A:
四对双绞线可分成两组,分别可传输不高于100M的信号,所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对双绞线可分成两组,分别可传输不高于100M的信号,所以可行。

我用的摄像机是 130万像素的 有100M吗?

网友:
看看录像机的说明书,它能支持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可以连接2个摄像头

网友:
这个要有技术才行,可以接多个的。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B:
加个交换机;一根到录像机;交换机口想接多少接多少;前提录像机最高支持多少路

网友:
这个没有难度,线要用好线,1326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交换机;一根到录像机;交换机口想接多少接多少;前提录像机最高支持多少路

我没有用录相机 用的是电脑接的网络摄像头。 目前安装了两个摄像头,现在需要加一个。可是没有线了。所以想到用一根网线接两个摄像头。

网友:
一根网线拉两个头速度很慢,会有马赛克的,我试过

网友:
加个交换机才行

网友(2015-09-28):
接两个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一根网线带会很卡

网友:
可以的。。要借助 录像机http://shiydz.1688.com/?spm=0.0.0.0.tiXHVq

网友:
可以的         不用交换机

网友(2016-01-31):
这是可以的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2016-06-13):
具体怎么个接法呢, 有没图。也没有接过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搞,不太稳定

网友:
来自: 河南 来自 河南
完全可以的,但网线质量要过硬。一般杂牌的网线橙绿2组的阻值都很小,蓝棕是合金线或铁、铝线阻值很大,根本不能用。用之前一定要测量蓝棕线的阻值,同样长度阻值应和橙绿的阻值相同才能放心使用。线序1橙白,2橙,3绿白,6绿另一组1棕白,2棕,3蓝白,6蓝。完全可以用,不会卡,也不会不稳定。为了证实效果,我还专门在一家布线的时候,只用蓝棕2组线。已经装一年左右了,没出过问题。蓝棕线只要接好,也是100M的,130W的码率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