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70 V470 不出供电(求加分)

楼主(2015-05-23):
这个方法我自己没试过,纯属纸上谈兵。但是我是经过查看芯片的 资料得知的,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更换 PR4205 到 45K 或者70K  (原电阻要保留)
如果出1.0 或者1.1 电压 则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原来不出电压有4个可能
1,CPU条件不满足,
2,CPU 坏导致没有发出SVID
3,SVID总线有问题
4,CPU VR 的SVID 模块有问题

看论坛好多这个问题,就下工夫研究了一下芯片资料 ,翻译英文好累 求加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反正这是我独立写的帖子,绝对无抄袭。

网友A:
有些可以用有些估计不行

网友B:
PR4205  好像是3路PWM 的自居  电阻是10K 你把这个改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4205  好像是3路PWM 的自居  电阻是10K 你把这个改大

这个电阻 负责设置  V boot电压  跟自举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用有些估计不行

要可以 就都可以  不可以就 都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仔细去研究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 负责设置  V boot电压  跟自举没关系

你有NCP6131PDF的资料,还是参考NPC6121PDF的资料看内部结构不?

网友:
这是研究性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NCP6131PDF的资料,还是参考NPC6121PDF的资料看内部结构不?

参考的 6121

网友D:
B470修的多的是集显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70修的多的是集显不出了

集显 是 改PR4208 到 25K  可以 出集显电压  不出肯定是VR 芯片或者 VR 周边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难整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可以 就都可以  不可以就 都不行

每个你都试过?

网友:
领教了!但是机器拿走了!以后再试试!

网友:
信号.现在是一点不通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C:
芯片的 资料这么写的  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不会错的

网友:
补充一下  等修好供电以后要换回原电阻  要不然 是不跑码的

网友:
    没这么试过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试过   行的话说下  给加分哦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有机会再试试,这机器修也挺身而出烦习的..........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有机会再试试,这机器修也挺烦心的......

网友:
不出CPU供电我遇到多的就是本身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 资料这么写的  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不会错的

凡事都需要验证的。理论是需要实践的

网友:
加分了 毕竟是首发的总结研究总结

要是有分析资料和验证 此贴加精华!!!

网友:
改天有空试试,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