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和G460大师能秒杀的机器

楼主(2015-05-23):
经验是把双刃刀,有时可以秒杀通病机器,可是有时也会让人绕进去半天出不来,分享两个小故障,这两台机器折腾了两三天:第一台联想B450,客户说是进水了,拆机发现不严重嘛,一刷干干净净,心里就乐了,开机测试电流0.1,好吧,没那么简单,仔细观察U49烧了一个小洞,拆掉不短路了,哈哈,加电吧,一测还是0.1,U49烧了,那U12应该也得坏,万用表测量 ,果然内部击穿,换后,很期待的加电,还是0.1多一些,经验告诉我,加到0.1肯定有供电没满足,一个个去测量,最后3 5V 内存 芯片组 CPU等 所有供电都正常,再测各电路后继供电,也正常,这下没思路了,没办法只能按经验去修,先换了EC 故障依旧,折腾半天,还是一样,最后只能找来图纸,然后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根据纬创上电时序,电压正常EC会发pwrok给南桥,直接去查pwrok,正常,这就说明所有电压正常了,接着就是时钟 复位,去量复位没有,那就时钟吧,打开示波器,测量14.318,波形不正常,换,波形正常,电流0.2 测量时钟芯片到各设备波形,不正常,换,加电测试,0.6 -1.2电流跳起来了,接屏测试 lenovo出来了。故障2:联想Z470,机器进水 ,这个一拆就烦了,很多小件全腐蚀黑了,没办法,一个个换吧,换完还是不开机,测量没有待机电压,从头开始测量,没有3 5V 测量公共点16V,不正常,测量电源口19 P2也是19 ,直接更换PQ6,故障依旧,打对地阻值400多,应该正常,单元电路对地阻值5V微短路,强加电法,PU3发热,换,阻值正常,P3公共点还是16,经验维修换PU10比较器,还是不行,又得麻烦图纸了,查PQ6 控制极电压19V,不正常,PQ6为P管,应该是低电平,往下查PQ9 2脚3.3 正常,那为什么没拉低呢,直接更换PQ9 还是没好,再看电路图 PQ6 G极是PR29和PR30分压所得,不量了 直接换,插电测试P3 19V,按开关 联想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两台机器最后的故障点都很小,很简单,可是因为习惯性的维修,折腾了两三天,把能影响的芯片都换了,可是忽略了小的电阻,而且误杀了EC 比较器等一些元件。看来要加强学习了,老是用经验去修机器,真不行,如果理论强点,按照时序 ,这些故障应该都能秒杀,最后希望客户能接受百十块钱的报价,不然这两天又白忙活了,有些机器是换个电阻就好 可是找出这个电阻,也许要花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赚100多块钱,这就是修电脑的

网友:
一般我不盲目的动    动德有真凭实据

网友:
我晕,标题是B450和G460,但是内容是B450和Z470,

网友:
呵呵,没看清楚

网友:
Z470和G460一个板号

网友:
写的比较乱  毕竟理论不是很强  还得学习

网友:
来张图配合吧  想着有点累

网友:
心里有架构的人才能看懂

网友:
岁数大了,看不进去这种纯文字的东西,像小人书那样的最好了

网友:
您这焊工还好,我最烦动不动就换的,经常搞肿了

网友:
没读明白。要是图文一起就好了。。

网友:
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有时候思路是容易混乱。。

网友:
我晕,标题是B450和G460,但是内容是B450和Z470

网友:
修好就行了,不过进水的还是先烤板之后再说比较好点

网友:
好像一大堆字,没什么心情看的,写几句来个回车效果应该好很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往往都是小问题,比的就是细心,嫩不能修好,电路除了要过关外还有真重要的就是运气。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纯文本式说明,你得让我们有多大的想象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