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5-23):
       昨天接到客户发来的联想S400, 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了四个变化,最后在0.5~0.7A之间反复. 看到这种情况感觉是BIOS出问题了,在网上找了下,只找到一个2M(U46)的BIOS,试着刷进去. 一开机居然掉电, 把原BIOS刷回去,额, 开机电流到0.5A就只一个变化.搞大了?? 实在没办法,在淘宝上买了这个机器的BIOS(U44,U46), 一齐刷了进去, 开机,电流跑了几个变化,显示OK, 进系统测试都OK. 联想IdeaPad S400 集显 板号A-8951P REV1.0

联想IdeaPad S400 LA-8951P.zip

网友:
最好下个图  看看时序修

网友:
楼主有没LA-8952P 的BIOS

网友(2015-06-30):
那位有这个S400图纸

网友:
不触发 是不是这个问题嗯

网友(2015-08-01):
不触发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

网友:
BIOS 版本 多大的啊

网友:
谢了,正在找

网友:
我那个刷了好几个BIOS后怎么电流跳的好奇怪0.5-0.8-1.05停一会 再就是1.2-0.8不动了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网友:
等下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5-09-26):
我的机器和你的板号一样,故障是不出集显供电,但是是独显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我碰到 了一个S400的 机子没电压点击开关跳了一下有没点电压了求解

网友:
我的是独立的。板号是一样的。这个BIOS 能通用不。

网友(2015-10-29):
bios是 通病啊

网友:
同样问题,不知道刷了行不行

网友(2015-12-28):
我这个也是独显不知能通用吗

网友(2016-02-03):
这般是集显吗?

网友:
我的是独立的,楼主有独立的吗?

网友(2016-03-20):
下载楼主这个BIOS来用下。我这个也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下个刷了试试看

网友(2016-04-29):
我这个板子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上到o。8左右 不知道刷了行不行。。下来试试。

网友:
刚下载试机秒亮,谢谢楼主

网友(2016-06-11):
现在修机器,基本都三板斧了

网友:
希望这个有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有没有人下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有没有人下载用过

良心BIOS,绝对OK

网友:
这个BIOS刷了会开机慢吗

网友:
我有一台S400的。电流跑到0.8不动了,集显没有,应该是BIOS的问题,但是看论坛有说刷BIOS开机慢的

网友:
先下载试试,有结果待会回复,谢谢

网友B(2016-08-02):
应该只需要刷4M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需要刷4M的吧

根据不同的情况吧

网友:
我的是独立的,能用吗

网友(2017-09-07):
下载来试一试,看能不能用,希望能用到

网友:
新 人 路 过, 学 习 中, 高 手 在 民 间!

网友(2017-12-10):
我修的笔记本是S400独显,不启动,没有核心电压,刷这BIOS后,可以开机,不过独显不能启用.有可能是独显坏了.

网友(2019-10-30):
我的独显可以刷吗

网友(2019-12-12):
额,有独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