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块富士康代工主板,英特尔北桥挂了不亮机。

楼主(2015-05-23):
客户拿一块主板说不亮机,看了一下是富士康代工的,上工具测试,上测试卡 ,跑马后还是不亮机,初步怀疑是外设短路,就开始测了USB接口,没短路。接着就测旁边的VGA接口了,发现VGA 行 、场、短路原因找到看图
接着把北桥散热片拿下,测一下北桥表面上的滤波电容发现6-7组击穿,北桥挂了,换桥有风险,就跟客户说换板,客户同意了!

网友:
是桥上面的电容击穿了吗?

网友A:
本来就不显示的?环换桥何来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显示的?环换桥何来的风险?

楼主换桥有风险的意思是怕换上去还是点不亮。把桥做坏。

网友:
本来就不显示的主板,学习技术换桥

网友:
拆了电容量啊有可能只是击穿了一个电容

网友:
北桥的上的电容阻值本身都接近1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G31 G41北桥坏的,北桥几乎不会坏GB南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判断方法不可取,北桥供电阻值一般都比较小。 行场三基色短路不能作为判断北桥集显坏的依据!!!

G33M02 跟 G33M03 类似,行场短路要查 U2 CM2009 ,位置就在VGA接口跟USB中间!

网友:
北桥阻值都很低的。几欧的话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拿一快好的板子试一下。

网友:
只要  能赚到钱就是好的 ,别管过程

网友:
确定要换板子吗

网友:
你们确定电容没击穿,002 ,004 还没击穿,别误导我,我测了其它几组都是几十欧或100/200以上

网友:
电容容易击穿吗? 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本来客户就这块板就有问题,后面才加了,独立显卡!

网友:
不显示的机子,放心大胆的修,

网友:
应该修修试试看,,说不定LZ修好了呢

网友:
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行场经过74门电路,损坏后,短路

网友:
判断北桥坏,电容短路,是一种方法

网友:
这样板子留下来慢慢修就可以了
来自: 微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