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怎么看数字可调电源呀

楼主(2015-05-23):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可怜的小白,我想问一下大家维修笔记本怎么看可调电源里面的数字变化呀?比如待机0.02开始0.6、0.8、1.3、.1.2、1.6、1.9就亮机了。这里面的变化和数字都分别代表什么呀?
      0.6代表sus电压  0.8代表MAIN电压、1.3代表CPU的电压吗?,是不是这样高手们?

网友:
这个全靠经验了。慢慢你就明白了。。。。

网友:
接触都了,自然就会了,需要长期累积的

网友:
0.2 待机  0.6 --0.8 CPU       1.3   1.2 内存       1.5 1.6    显卡      1.9  亮机!     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