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插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5-05-23):
联想v470C不插内存电流0.8,插上内存0.2,换过几个南桥,什么问题

网友A:
cpu供电那块的问题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总线数据值。。。

网友:
就是..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coms电池没上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那块的问题吧

嗯,开机瞬间有CPU供电,然后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