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 可以设置内存供电

楼主(2015-05-23):
接到一块技嘉主板型号忘记了 ,客户拿走了。本来不亮机,换了一块内存后可以跑马亮机,但是内存供电偏高,本来1.5V的 ,实测内存供电下管D级有1.74V  明显偏高,进BIOS  提示内存供电1.74V显示红色字体,看看了,原来BIOS除了可以设置CPU电压 ,还可以设置内存电压。看图就不多讲了

网友:
楼主,你这图好像不是技嘉主板哟,那BIOS设置超频,当然可调电压

网友:
超频用的,很多主板有这功能。

网友:
有些主板BIOS有超频设置的,楼主的主板不是技嘉。像是华擎。

网友:
那主板很像华擎的风格

网友:
超频用的吧,太高了就烧了

网友:
有些主板是可以开核超频的,估计就像LZ的主板一样,但供电一定要注意

网友:
估计是客户想超频乱调造成的,电池放电解决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一线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华擎的G41啊,不是技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