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开机不显

楼主(2015-05-23):
联想Z480开机不显示,这笔记本是独显,显卡没有供电,以前修过显卡没供电,加焊桥好的,于是加焊桥,开机还是没有供电,联想BIOS喜欢坏,下个BIOS刷下看,下个EC的BIOS,刷上开机正常。

网友:
Z480 EC BIOS

联想Z480 DALZ2AMB80 EC.zip

网友:
EC???  不是主BIOS 。。。。奇怪,,下次碰到,,试试,,,,以前这样问题刷南桥BIOS 比较多

网友:
电流多少  ??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通病机,好辛福

网友:
以前这样问题刷南桥BIOS 比较多

网友:
好,不错,记下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bIOS都管供配电

网友:
遇到过 可是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值得学习 学习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子不管那个厂代工的都是BIOS容易坏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而且BIOS还很怪有的可以亮有的不亮有的同板不能同刷

网友:
这下让你捡着了

网友:
ec的程序有问题  现象太多了

网友:
应该不仅仅是显卡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2015-06-24):
EC和南桥不一块刷吗,

网友:
二个都刷就是了

网友:
现在修联想机差不多一半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刷第二个吧

网友(2015-07-31):
确实。  现在有些机器很无语。  没U供电。   居然是EC  的BIOS。。     联想I5的、  碰到了好多

网友:
还真没遇到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维修就知道了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楼主,显卡没供电是不是电流那些都正常啊

网友:
有多一个维修经验,不过楼主有一个小错误哦,不要轻易干桥,会把问题扩大化的,先刷资料多好呀

网友:
这个也太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