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AXSUN 铭瑄\MS-G41ML S3 REV:G1 无复位秒杀

楼主(2015-05-23):
主板\MAXSUN 铭瑄\MS-G41ML S3 REV:G1 无复位秒杀

001 外观概览

002 外观和板号 MS-G41ML S3 REV:G1

003 CPU核心供电正常

004 VTT总线供电正常

005 PLL锁相环供电正常

006 内存供电正常

007 南桥供电正常

008 PCIE槽A13 A14 时钟100M正常

009 测PCIE槽A11复位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万事俱备,只差PG了,PG信号是由CPU供电芯片RT8802A的第二脚VR_Ready发出的,此信号是CPU供电正常后芯片开漏输出,查周边有个电阻腐蚀严重,就是RP97,一头接芯片的2脚PWRGD,一头接上拉来源VCC3,VCC3测了有3.3V正常,随便找个22K左右的装上修复。

提取BIOS:

网友A:
维修很细心,PWRGD也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信号之一。

网友:
好有细心,修好后备份BIOS,好习惯。

网友:
最喜欢秒杀的帖子,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
复位发出的条件是两个PG信号(PWROK+VRMPWRGD)都正常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很细心,PWRGD也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信号之一。

如果说是开启时钟  那这个电 没有,可是他测的时钟都正常啊。。怎么解释

网友B:
有思路不是好看,如果整理一下思路,是不是可以这样:查CPU电压正常后,应该查时钟的条件就行了,CPU电压在INTEL时序里最后出,CPU正常后,直奔时钟,完了查,PWROK和VRMPWRGD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看,刚才第一句话打错了,不好意思楼主。

网友:
不错,秒杀王。。。。。。。。。。。。。。。。PG挂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思路不是好看,如果整理一下思路,是不是可以这样:查CPU电压正常后,应该查时钟的条件就行了,CPU电压在 ...

时钟芯片条件一般包括供电,开启,本身对应晶振两端的压差和信号波形,PCIE槽A13 A14 时钟100M也指的是时钟晶振两端的工作信号波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