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有电压就一定代表有时钟了吗??

楼主(2015-05-23):
请教一下, 在时钟的测试点上, 有电压就一定代表有时钟了吗?
有1.6 0.4 2.1v 的电压就一定代表有时钟出时钟了吗??????????
测试点

网友:
可以判定是有时钟,但是否为准确的时钟就不一定了,要判定时钟是否正常,可以通过示波器测出来

网友:
不一定,有的是直流偏压。

网友:
一般是有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电压是参考,要看波形

网友:
时钟正常就一定有压差,反之不一定

网友:
时钟为频率,有电压不代表频率也对,测量时钟需要示波器!电压只能说明有频率发出,频率对不对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

网友:
可以认为是有时钟了 但是频率对不对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
最好能有个示波器,一量就什么都解决了 (这年头 二手的示波器几百块就够了)

网友: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暂时认为他是有频率了,准不准不一定。

网友:
万用表只是参考一下,大概的,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网友:
要准确判定时钟信号一定要用示波器。

网友:
用万用表测到电压是一个有了输出的参考,实际检修时,为了准确一般都会看波波。

网友:
不一定哦 有的测着正常但是换着时钟芯片就好啦

网友:
只能算是粗略判断,如果您没有示波器,可以先假设它是好的,不行再反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