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3V 5V维修

楼主(2015-05-23):
一转眼笔记本二期已经过去20天了   第二块板修好了
版号:6050A2096501
故障现象:无待机3V  5V

拿到板外观检查待机芯片被动过   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 直接上电  拿神器测3V  5V电感后端  没任何反映   拆掉上管测G还是没有任何波形   看来是芯片没工作过 好吧  那就测工作条件  :  VIN 19V        VREG5  5V   VREG3  0V   VREF2  0V      EN1 EN2都是5V  翻开芯片数据手册查EN3和EN5悬空默认开启线性   通过检测发现VREF的滤波电容C383换成了电阻     自举升压电容C424换成了电阻  果断换回来  上电测试结果一样

一般来说  有VIN  有EN就会有3V  和5V线性输出    芯片已经被动过  难道是芯片坏了?  先去助教强哥哪里领个芯片换上    换上之后   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陷入沉思当中   既然如此   就去问问我们的大神唐大仙吧    把情况说了下   唐大仙也没弄好     今天早上刚起来刷牙   唐大仙说了一句  测一下那什么什么供电也没听清楚  我说是不是那什么什么IN     到了教室打开图纸   看了一下  难道真的会是V5FILT?(之前怀疑过没测  以为5V线性出来这个就没问题)  好吧就测测看吧  表笔一点只有3.6V  翻开内部框图  发现这个脚是给产生VREF2的比较器供电的

  测量发现R523阻值变大直接换掉   V5FILT变成了5V    VREF2的2V和VREG3的3V都出来了

一手按开关  一手拿神器点上管G级  发现有动作了(所有的管子都拆掉了)

    马上把3V 5V的MOS管装上  怀着无比鸡冻的心情上电     测电感后端5V出来了很稳定  3V有点不稳定  马上找滤波电容换上完美的波形出来了

再来个电感前端波形

总结:做维修一点要仔细  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不然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要折腾很久
希望大家多多加分  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  给点鼓励谢谢
                             最后欢迎大家来实地学习

网友A:
大神果然不一样 这样都能修好 三修 四修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果然不一样 这样都能修好 三修 四修也没问题了

哪敢和蒋大仙比啊

网友B:
上管基极波只有10V?

网友C:
很好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   学习了

大仙威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管基极波只有10V?

兄弟  你眼神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
分析的很好啊

和大仙比不了啊

网友F:
基地就是牛呀,多扎实的理论功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基地就是牛呀,多扎实的理论功夫。

牛有啥用 你也没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有啥用 你也没给加分

不好意思,忘记了,马上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眼神有问题哦

我说的是第一张图,确实眼神有问题,不是10V而是只有4V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新手很不错,鼓励加分!

网友:
这机器被前面修成这样,还能修好。。

网友:
看来在基地学的不错,, 等不会那么忙我也去基地了

网友:
基地太原了要不我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