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故障会不会导致CPU不工作,诊断卡显示0000

楼主(2015-05-23):
我把IO芯片拆下又装上,一开始并没有测过CPU工没工作,想知道Io芯片故障会不会导致CPU不工作,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I/O坏了会导致BIOS的总线工作不正常,当然会导致CPU不工作。

网友:
请到主板板块发帖咨询 谢谢

网友:
这个是会引起的

网友:
IO 坏了 还工作个毛,  你看那集成度 除了桥就是 I.O

网友:
肯定会呀~~~~~~~~~~~~~~~

网友:
会的,IO 有问题,什么故障都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