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5-05-23):
我前天遇到过DELL M5010 集显AMD芯片组的,CPU也是AMD,屏无背光,测LCDVDD这个信号0V,直接短接U4501的第

3,4脚强行给3.3V还是一样无背光,亮度LBKLT_CTL也无电压,还在努力的寻找是为什么,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为什么,这两

个信号都是从桥出来的,因为桥虚焊了所以没发出来。

我弄不明白的是短接了U4501还不出来
LCDVDD的原

因是什么?

求助咯

网友:
背光还没有开启

网友A:
楼主是短接了U5401的3和4脚吗?

网友:
短接不出,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去掉 U5401直接飞过去 看看有电压不 正常的时候自然有电压了

不过没有开启 背光开启等估计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到底是短接后无LEDVDD还是短接后无背光啊?短接后无语背光很正常因为还有其他控制电压,短接后无VDD就要看后级有无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短接了U5401的3和4脚吗?

嗯 ,短接后应该屏要亮才对啊

网友:
短接后背光就应该可以亮啊……难道LCDVDD不是背光开启信号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底是短接后无LEDVDD还是短接后无背光啊?短接后无语背光很正常因为还有其他控制电压,短接后无VDD就 ...

短接后就有电压了,可以背光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 U5401直接飞过去 看看有电压不 正常的时候自然有电压了

不过没有开启 背光开启等估计是显卡或者桥 ...

取下U4501直接接3,4脚,屏口有点了,还是没背光

网友D:
LBKLT 是谁控制呢?是ec还是谁?跟着电路查过去啊 。如果ec的话看看ec是程序坏了还是ec本身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BKLT 是谁控制呢?是ec还是谁?跟着电路查过去啊 。如果ec的话看看ec是程序坏了还是ec本身坏了

不是EC,北桥控制的……

网友:
查一下开启信号还去了哪
是不是还开启了其他信号

网友F:
LCDVDD不是屏供电吗? 本人还是小白  说错了还请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F:
LCDVDD不是屏供电吗? 本人还是小白  说错了还请多多包涵

屏供电是123脚19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EC,北桥控制的……

那么北桥发出来了木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北桥发出来了木有呢?

北桥没有发出来,理论上强行短接3,4脚,屏就会亮的啊,可是没用背光不亮,后来桥取下来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北桥发出来了木有呢?

就是啊,桥没发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