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手机酷管家密码解锁

楼主(2015-05-23):
酷派手机酷管家密码怎么解锁,格机、刷机都不能,求软件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论坛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
酷派有分很多机型的,要对机型进行操作,有部分机器需要刷机才能解,刷机工具有酷派专用的(客户组装专用),一般情况进入Recovery进行双Win就可以了!再呢用刷机精灵进行越狱屏幕锁!

网友:
   很少刷机了  n9都被搞瘫了

花晨月夕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