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 win8换win7不引导。

楼主(2015-05-23):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q470机器,win8换win7之后,无法从硬盘引导,一开机就进到启动项那里了,BIOS里也能检测到硬盘。就是不能进系统。他说同样的故障,以前修过一次.主板没有修过的痕迹。硬盘也正常。感觉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BIOS里面也进行了各种设置,还是不行,FAST BIOS MODE ,Secure boot,都改成了 DISABLE ,保存重启。谁遇到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最主要的,在bios首页面,能认到硬盘,启动选项里面,就没有硬盘这一项,用光盘或者u盘引导一下,选从硬盘启动,就可以进系统。头疼。

网友:
BIOS没设置好

网友A:
BIOS里面没有设置好 记得上次设置过最新款的三星笔记本设置比较麻烦 好像记得是BOOT里面设置选项  具体那个几部清了 要关闭好几个设置

网友B:
硬盘格式调了吗  mbr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格式调了吗  mbr格式的

调了,分区也都弄好了,但还是不行,现在跟硬盘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没有设置好 记得上次设置过最新款的三星笔记本设置比较麻烦 好像记得是BOOT里面设置选项  具体那个 ...

有没有在具体一点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选项,改来改去的,都不行。

网友:
上面有图,方便你说在详细一点。

网友:
要更新BIOS才可以的。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

网友C:
有没有UEFI选项;有的话关了;再把引导改为传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UEFI选项;有的话关了;再把引导改为传统模式

支持,把引导方式改为传统模式(legacy).............

网友:
以前在论坛有看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是刷BIOS解决了。

网友:
你可以升级下bios试试
有些bios不支持W7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要把硬盘全格重分区就好了,因为WIN8里面有隐藏分区记录的有它的分区信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的

网友:
硬盘低格一下

网友:
我见过华硕的 在BIOS里面的SECURE这个禁用 然后转到BOOT里面设置一下就好的 如果还不好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那个我是华硕 不是三星 应该是呗U盘装了系统后就会变成这样掉的

网友:
win8改win7首先就是要把硬盘模式改成MBR分区表模式  然后就是把FAST和SECURE选项改成DISABLE 还有就是BOOT MODE改成传统模式(LEGACY)保存更改   还有如果是有SSD和机械硬盘的 记住要激活SSD分区哦 这步很关键 不然系统不引导 希望能够帮助到楼主

网友:
楼主BIOS设置不对..............

网友:
用安装盘安装一部分后,再ghost系统,可以试试

网友:
逻辑模式修改过吗?

网友D:
重建一下引导记录

网友E:
是你调的问题~~~不是引导不了

网友:
硬盘分区查看了吗?重建分区表。

网友:
硬盘的各式更改下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你调的问题~~~不是引导不了

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建一下引导记录

转换mbr,重建引导,换硬盘,都已经试过了。

网友:
你找到三星的安全设置项~~~打开CSM这一项就基本可以了~~~我要看你的型号才知道

网友:
分区模式没改吧

网友:
谢谢分享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要改下bios模式才可以使用

网友:
你调的基本都对了,你要先LOAD出厂模式一下,然后重新设置一遍,要注意一定注意打开CSM这一项

网友:
可以做个gpt硬盘分区的win7系统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更新BIOS

网友:
改BIOS里的设置.这个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稀里糊涂的乱调,BIOS害死人

网友:
试着安装低版本的运行一下

网友:
用慢装盘试试

网友:
更改BIOS 或UEFI  要不用UEFI 的u盘做系统看看

网友:
楼主  你先用UEFI启动看有么有问题

网友:
一般可以的话 直接改BIOS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