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L I5独立 开机掉电解决

楼主(2015-05-23):
 N55SL居客户说,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按开机键一点反应该都没有,报价客户同意修之后,立马拆机,试机确时和客户说的一样,也没有进水,MH65南桥.二话不说刷BIOS再说,刷了BIOS试机故障还是一样 有时开几分掉电了.和前几天修联想的G470故障一样,刷BIOS解决不了问题,供电正常,最后把MH65南桥换好了

网友:
无私奉献啊,华硕的不好弄

网友A:
刷好了 提供下BIOS资料啊

网友:
随机性掉电,干的准。修的好

网友:
有遇到过 加焊南桥晶震修好的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南桥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了 提供下BIOS资料啊

人家是换桥好的  看帖不仔细点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晶振有问题,引起的时开时不开机。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这个只能抓波对比哪个先掉

网友:
i系列的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