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没事的人、天天所谓忙得来蛋都疼的人都围过来看看,解释一下这个IC的作用

楼主(2015-05-2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8503847\QQ\WinTemp\RichOle\[4HT@E2EOLKO775CYKY2`Y8.png
看看这图:
1脚PS_ID连接电源接口和EC
3脚PBAT_PRES#连接电池接口和EC
4脚和6脚电池接口SM总线

这个IC起啥鸟用?能拆吗?拆了对整机有影响吗?

网友A:
没见过这鸟IC..应该不可以拆吧..能拆还装他做毛用呀..

网友B:
这是个ESD,就是防静电的作用,拆了对机器功能不影响,但是可能会长时间使用机器产生的静电因为得不到释放而把芯片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鸟IC..应该不可以拆吧..能拆还装他做毛用呀..

感谢,没有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ESD,就是防静电的作用,拆了对机器功能不影响,但是可能会长时间使用机器产生的静电因为得不到释放 ...

谢谢,这个是重点。保留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鸟IC..应该不可以拆吧..能拆还装他做毛用呀..

就是,厂家不会无缘无故的增加成本。

网友:
拆了试一下呀

网友:
这能随便试么

网友:
拆吧,拆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D:
这个就是EC检测电池的信号 保护作用中间那么大个稳压二极管符号啊

网友E:
这个图形只是个简图而已!内部可能集成上拉电阻及静电保护二极管等。如果拆掉可能影响电池总线。

网友:
不能拆,这件起保作用的

网友F:
这个管子如果坏了可以改 拆了也不太好 会莫名其妙的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厂家不会无缘无故的增加成本。

拆了电流可以上,不开机

网友:
拆了电流能上,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厂家不会无缘无故的增加成本。

拆了可以上电流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EC检测电池的信号 保护作用中间那么大个稳压二极管符号啊

拆了可以上电,也不掉电,板子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形只是个简图而已!内部可能集成上拉电阻及静电保护二极管等。如果拆掉可能影响电池总线。

拆了板子可以上电,可以充电,主板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管子如果坏了可以改 拆了也不太好 会莫名其妙的就开不了机了

极有可能你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