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无内存供电和复位一闪一闪之维修

楼主(2015-05-23):
拿到板先打了下阻值没短路,那就上电跟着顺序先测内存供电没有,就在打开图纸看下此板的供电IC为RT8120.2.换IC之后不上R2802电阻在开机测内存供电1.2V.DDR3正常是1.5才对。心想有些板其他供电不正常内存也不正常想华硕板一样.往下测CPU供电1.2V正常,再测桥供电没有。看供电IC也RT8120还是测供电脚没12V有是2R2电阻坏了再换IC和电阻.再次上一看到复位灯灭了,但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上CPU还不跑马坏的还真多有回过头测内存供电还是1.2.没办法只有查IC的反馈了.
3.测到两个电阻都是1K明显的不对
4.在其他板上找了个1.5K的换上  开机一路跑马正常了 ,接上显示器已亮机了测了2小时OK人书读的少打字慢写个贴发1个小时

网友:
来攒经验的,攒到一年二年后就是高手了

网友:
维修很仔细,2R2电阻在这里一般起到限流保护作用,在这里损坏应该是本身内部开路引起。

网友:
LZ发帖辛苦了赞一个!加分

网友:
高手啊 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是R2806变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2806变值了吗?

嗯.对1.5K变1K

网友:
如果是R2806阻值变大的话,则内存输出电压也会变大。

网友:
如果是阻值变大的话,则内存供电输出偏高,主板上电触发应该会保护现象。

网友:
这种维修到了电阻级了,,这种需要细心 需要详细查询。。

网友B:
强大的理论加上细心,就可以通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理论加上细心,就可以通杀了

同学,这问题对你不是分分钟搞定的事儿嘛,哈哈,分压而己

网友:
维修很仔细,思路清晰。还有,有图纸真好

网友:
是1欧 还是1K欧

网友:
分压电阻坏 鉴定完毕!

网友:
我怎么没有楼主的运气好啊,好多不跑吗没搞好,全板供电 时钟 PG 总线 拆串口,网卡, 声卡,换IO,加焊南桥,北桥都无果啊………………

网友:
差0.5K都不行啊,是精密电阻吧,修51125时差10K的电阻都换过,实在找不着合适的

网友:
不错顶一个,昨天也修了一块内存rt8120

网友:
电阻坏了吧

网友:
表示 电压偏低对我来说好难修,特别是技嘉h55 cpu供电偏低那个,

网友:
我遇到这块应该会卡住吧,技嘉的副位闪实在挺头疼的

网友:
文字描述太差了,看了好吃力

网友:
不错!输出电压反馈到VREF是0.6也算出来!

网友:
学员就这么厉害了。

网友C:
你这片板别人搞的鬼吧?如是一修电阻变小在实际维修中实属少见!

网友(2015-07-04):
引用 网友C:
你这片板别人搞的鬼吧?如是一修电阻变小在实际维修中实属少见!

同行竞争???

网友:
不跑马前内存电压1.2v正常的……

网友D:
你帖子说 换IC之后不上R2802电阻在开机测内存供电1.2V.DDR3正常是1.5才对。心想有些板其他供电不正???????? 不上 电阻 你能有 RT8120 VCC 供电?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帖子说 换IC之后不上R2802电阻在开机测内存供电1.2V.DDR3正常是1.5才对。心想有些板其他供电不正???? ...

不上R2802电阻 这里 RT8120 VCC 供电应该不会产生,即这个芯片也不会正常工作,这里开机测量内存供电也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帖子说 换IC之后不上R2802电阻在开机测内存供电1.2V.DDR3正常是1.5才对。心想有些板其他供电不正???? ...

大哥这是个错别字 !!!!!!! 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