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到0.3几不动-秒杀

楼主(2015-05-23):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客户说开机灯亮无显,接过笔记本接可调电源一看0.3几不动了,心想应该是电压没出完难道又是小板问题,但是又被自己否定了,记得这款机如果电压没出完的话那是触发掉电才对啊,现在一直在0.3几不动了。
不管了先跟客户说主板问题留机检测,客户答应了一边拆机一边想电压没出完会触发掉电现在0.3几不掉电那应该是转换电压有问题,拆下主板后触发量了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立马测3 5V转换电压如图测了下PQ7和PQ11 果然两个管都是D级3V 5V都正常S级输出的是1.4V  G级3.4V 问题就是这里了G级3.4V肯定不足以导通MOS管了,量了下两个管都是好的,测下PQ27 2脚0V正常那就不是PQ27拉低的,在测下PR97上面是15V也正常,心想难道PR97坏了,测了下180K也正常但是我不管它了往往有时候量是正常的却是坏的直接把PR98坏了,靠还是一样,没理由啊坚信问题就出在这几个管了在先把PQ27拆了也一样,继续拆,在把PQ7也拆了量了下G级15V 嘿就是PQ7问题了,再从料板拆了个管上去,触发电流跳上去了,接屏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有时就是这样量的时候阻值是正常的但确实坏的)

网友:
不错,昨天我们胡老师也修了一个Thinkpad T420的是U4203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错,昨天一我们胡老师也修了一个Dell N5010U4203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Dell不是thinkpad

网友A:
运气真好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后继电压没出   学习了

网友:
后继电压问题 这样一般都是进水导致的多

网友:
Y450 这样的问题出的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啊啊啊啊啊啊

不但是运气好,技术也好。

网友:
Y450这款机器前些也修到过  但忘了是啥问题 反正这款机器问题还真不少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但是运气好,技术也好。

网友:
Y450这样的机器就这样被楼主秒了?

网友:
机器修好  钱钱到手  管他运气还是技术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很多时刻测量并不准确的。。。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B:
我这儿有一个1.1V掉电,换了CPU供电330电容后,能开机不掉电了但是不能关机了,不能从系统关机,按开关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待机为0.43,也查转换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待机为0.43,也查转换管么?

待机0.43那就是短路了,摸看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一个1.1V掉电,换了CPU供电330电容后,能开机不掉电了但是不能关机了,不能从系统关机,按开关可以 ...

这款机显卡背面那3个330也容易出问题的